关于轴向O型圈漏水原因的疑问

楼主(2022-06-15):
在密封一个冷却水道口的时候,错把内压工况下的O型圈沟槽设计成了外压工况的沟槽(出现漏水后才发现)。当时做样品的时候没有漏水,前几天有个返修回来的发现有漏水现象。
漏水原因应该就是沟槽设计错误,但是想不明白到底漏水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水压把O型圈给挤压出缝隙还是什么原因啊?
请各位大佬给解解惑,万分感谢

网友A:
安装o圈后限位不一样
外压设计的o圈,受内压后可以向外变形移动,可导致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o圈后限位不一样
外压设计的o圈,受内压后可以向外变形移动,可导致漏水

已经做了几百个了,只发现了几个漏水的,是跟水冷机的水压有关系么?只有水压大于一个值的时候才出现变形漏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做了几百个了,只发现了几个漏水的,是跟水冷机的水压有关系么?只有水压大于一个值的时候才出现变形 ...

看你是多少尺寸的了,本来这样选错设计也就是可能会移动变形导致漏水,毕竟压缩量在那里,基本都能密封住

部分漏水的可能是水压,可能是表面粗糙度,可能是o圈安装时有少量径向旋转,刚好受水压后变形等等

选型的时候,尽量往线径大的去选型呗,出问题概率会小hen'd

网友B:
将O形圈硬度由I-2改为I-4  或者车制高硬聚胺脂材料O形圈

网友:
也有可能是O型圈老化或受损失效
条件允许,多加几层看看

网友:
O型圈受力,会产生变形、摩擦、破损等,导致漏水。随着时间推移,出问题的会增多。

楼主:
O型圈是内径11线径2的氟橡胶O型圈,显微镜下面可以看到有些小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引起的渗水。通的介质是水,水道材质是60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O形圈硬度由I-2改为I-4  或者车制高硬聚胺脂材料O形圈

现在的硬度是邵氏75度的,I-2,I-4是什么标准的啊

网友C:
可以关注一下沟槽的光洁度和圆角,有可能是发生了o圈扭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关注一下沟槽的光洁度和圆角,有可能是发生了o圈扭曲

现在做的都是按矩形槽来的,以后都给改成带R角的试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做的都是按矩形槽来的,以后都给改成带R角的试试呢

是的,圆角也是密封点。而且能有效防止O圈被锐边损坏。其实上几楼有人说了,内压外压其实都是可以密封的。一般如果是耐压不够都会选用更粗的O圈,像你这种几百个都没问题,就几个不行,还是单独找找这几个件的原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