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2016,不正常了之后,点了卸载里的修复,新问题是,smc导出sw的3d模型,出错

楼主(2022-06-15):
求助,sw2016,不正常了之后,点了卸载里的修复,新问题是,smc导出sw的3d模型,出错

网友A:
有没有截图啊,报错的内容给一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截图啊,报错的内容给一个呗

可以看见吗

网友:
重新安装一遍,安装的时候退出联网和杀毒,切记注册表要删除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见吗

SMC是个SW的插件吗?如果是的,可能是这个插件有问题,重装看看,必要时可以先卸载再看看,可以先看看ifoffsolidworks2016.dll是在哪个目录下,对应的是什么程序

网友:
淘宝重装。

网友:
重装吧,注册表删不干净的,SW这个软件有后门,其他软件都能卸载,就它卸不干净

楼主:
回复一下大家 重装了,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见吗

为什么不试试360安全卫士的急救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