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测油液位感应器

楼主(2022-06-15):
请教各位大佬用什么传感器测量u型管(塑料)里边的油或非导电液体的液位?

网友A:
光纤或者激光~~~~~~···.

网友B:
我也在找类似的,我在找的是如何检测4mm金属管里的水,像你这样的买个松下啥的气泡传感器就行,光反射的.

网友C:
找基恩士看看透明的容器是有专门的传感器;如果能裝浮球浮球开关就更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纤或者激光~~~~~~···.

不好安装,想用直接贴在管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找类似的,我在找的是如何检测4mm金属管里的水,像你这样的买个松下啥的气泡传感器就行,光反射的 ...

我检测的是混合油,反射比较难,检测水用电容式传感器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基恩士看看透明的容器是有专门的传感器;如果能裝浮球浮球开关就更简单了。

在基恩士外协待过,成本有点高,装浮球的也是可以的,主要还是想装在容器外边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安装,想用直接贴在管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