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同步带的精度

楼主(2022-06-15):
请问同步带的重复性精度大概多少?或者同步带有没有精度这一说法。目前是伺服电机+同步带+滚珠丝杆的结构,最终呈现出来的产品效果需要达到10个丝以内。

网友:
这个精度可以达到,看你们工艺和装配。

建议直接购买滑台。

网友:
伺服电机+同步带+滚珠丝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

网友(点评):
常用的直线模组,电机侧安装

网友A:
加个精度10丝以内的传感器,反馈控制。把难题丢给控制

网友:
THK的滑台侧装电机,就是你这种模式,他们样本上是满足你的要求的

网友:
这精度闭着眼睛都很轻松,一个丝也不是太费劲

网友:
嗯,运行起来用丝表打,机械电气精度能保证,最终产品倒是不一定能这精度

网友:
可以的,0.1mm的重复精度范围很宽松的,还有就是在一定速度范围内(同步带不会变形),这个精度基本都是电机自身的精度,所以不用担心

网友:
精度0.001都可以,你看淘宝3D打印的全是同步带,精度0.0001
大隈的龙门也是同步带

网友:
看看电缸里面,就是电机带动同步带,再驱动丝杆。电缸的精度多高。如果是随机位置停的那种,还是建议丝杠末端带个编码器,那种精度绝对高。

网友:
同步带模组就是伺服带同步带,他们给出的精度都是正负0.04,也许有比这个精度更高的,我没注意到,但是大部分都是这个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精度10丝以内的传感器,反馈控制。把难题丢给控制

网友:
这帖子里很多高手,高手也需要好利器好工具,磁栅尺光栅尺位置定位反馈传感器是个好工具,需要的进我主页有联系电话和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