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子动平衡泥掉了,怎么办?

楼主(2022-06-15):
我们有一台机器运行了快10年,现在客户想进行大修,顺便把电机也做个维保,电机是直流电机。

电机拆开后,把拆下的定子,轴承,风扇,螺栓等零件做好了标记和状态,都收在一个维修的框内,大家也没有注意细节地方,但是,第二天突然维修人员发现电机转子上的动平衡泥掉了两个,也不好判断是这次维修过程中掉了还是电机厂家当初组装的时候就少了1块或者2块。

请问电机动平衡泥填充的工艺要求是什么?动平衡泥倒是可以买到。

网友A:
自己搞?有动平衡设备就行,要先测出差多少,不测量没。没有设备应该搞不定

网友:
试试填充导热硅胶,看能配上平衡不~~~~~~···.。

网友:
找能做动平衡的外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有动平衡设备就行,要先测出差多少,不测量没。没有设备应该搞不定

想拿出去做,但是,也想知道工艺要求,这样做完后,也能知道它的工艺是否正确?

网友B:
找电机厂动平衡机搞一下,去重的,不要配重。

网友:
做动平衡

网友:
没有那么可怕!先拿到砂轮平衡架上看一下,说不定就是自己在吓自己。不平衡的话再做加减法,直到任意点都能停住为止。实在不行还可以外边找动平衡机搞一下了,一步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电机厂动平衡机搞一下,去重的,不要配重。

去重不好去,这是旧电机。

楼主:
我们想知道填充动平衡泥的工艺和步骤,包括检测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想知道填充动平衡泥的工艺和步骤,包括检测方法。

电机厂家动平衡的设备是能够测出填充位置和重量的,按照数值直接添加就行了,你这自己搞,哪怕做动平衡,也只能一点点试。

网友:
买个新的很贵吗,动平衡没那么好做,而且你没有什么量,谁会给你做

网友:
花钱找外协做,就几个电机转子,慢慢校正平衡都可以,G6.3甚至G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厂家动平衡的设备是能够测出填充位置和重量的,按照数值直接添加就行了,你这自己搞,哪怕做动平衡, ...

谢谢!想自己填充绝缘泥,但是,需要先做动平衡,找出填充的位置。

网友:
找个苏州的电机厂做一下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