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设计图纸资料

楼主(2022-06-16):
本人从事轴承工作多年,已转行,有很多的轴承设计相关资料和图纸,特别是英制和公制单列/双列/多列圆锥滚子轴承的设计,调心滚子轴承设计,网上能下载的图纸一般隐藏了关键信息,难以实际应用。非免费。欢迎交流。

网友A:
想请教一下,外导向调心滚子轴承为啥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外导向调心滚子轴承为啥贵,,,,

不好意思哈,我还没听说过外导向调心滚子轴承,这个可能每个人叫法不一样。你说的是滚子的引导圈由外圈引导的类型,主要用于振动筛的调心滚子轴承吗?

网友(点评):
果然是行家

网友:
怎么个不免费法社友说清楚啊,是需要交换还是多少米?

网友B:
这东西需要的人基本都有图纸 ,不需要的人有图纸也没用

楼主:
装配图显示轴承的主参数,可供给客户确认和自行设计零件图。零件图显示所有尺寸,可直接用于生产。

网友C:
就问大侠,设计轴承开的工资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问大侠,设计轴承开的工资高吗

跟一般的机械设计人员差不多,有更好的选择还是不要做这个啦

网友D(2022-09-04):
请问大侠,轧机轴承冲击大,一般选择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侠,轧机轴承冲击大,一般选择什么材质

大侠不敢当,建议选用渗碳轴承钢,渗碳后仅表面硬度高耐磨性好,芯部硬度低韧性好不易断裂,可以较好的适应冲击,应用较多的为G20Cr2Ni4,材料标准可查询GB/T 3203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侠不敢当,建议选用渗碳轴承钢,渗碳后仅表面硬度高耐磨性好,芯部硬度低韧性好不易断裂,可以较好的适 ...

说的好。在请教G10crNi3Mo有什么优点,冲击大时渗碳层厚度取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好。在请教G10crNi3Mo有什么优点,冲击大时渗碳层厚度取多少

渗碳层深度(渗碳淬火硬化层)主要取决于轴承零件的有效壁厚(套圈)或有效直径(滚动体),也就是说主要取决于轴承大小,渗碳层深度从最小0.7mm到大于3.5mm都是可能的(标准JB/T 8881),可先按壁厚取值获得淬硬层深度的范围,至于最优的淬硬层深度是数值需要经过试验最终确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渗碳层深度(渗碳淬火硬化层)主要取决于轴承零件的有效壁厚(套圈)或有效直径(滚动体),也就是说主要 ...

大侠说的标准《JB/T 8881-2011 滚动轴承 零件渗碳热处理技术条件》学习了,谢大侠。一个固定轴,上端装了两个浮动圆柱滚子轴承,下端装了一个圆锥滚子轴承。圆柱滚子轴承轨道是圆柱的还是有些曲面;圆锥面有些曲面,保证中间接触对吧。

网友E:
新手来学习,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说的标准《JB/T 8881-2011 滚动轴承 零件渗碳热处理技术条件》学习了,谢大侠。一个固定轴,上端装了 ...

圆柱滚子轴承与圆锥滚子轴承的滚道类似,其母线均是中间带有少许凸起的曲线或曲线与直线的组合,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小滚道边缘的应力峰值,避免滚道边缘提前疲劳剥落导致的轴承寿命降低,其中,母线形状以对数曲线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来学习,顶起

欢迎,有需要联系476453281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侠,轧机轴承冲击大,一般选择什么材质

渗碳。没有一般之说,要符合使用环境,最优就是最优。

网友(点评):
标准推荐的是最有还是一般?把它列为一般也可以,新的材料在不断开发之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柱滚子轴承与圆锥滚子轴承的滚道类似,其母线均是中间带有少许凸起的曲线或曲线与直线的组合,主要目的 ...

滚子也需要配合 一定凸度。

网友(点评):
这个理解,首先是容易加工的滚子有凸度。请问凸起量多少目前有标准吗

楼主(2022-10-21):
图纸模型

楼主(2023-01-10):
铁路轴承 双列密封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F(2023-02-09):
我只想知道哪里可以查到轴承出厂内外圈直径的公差带或者等级表,每次用轴承都不知道内外径的数值到底是多少,让大家见笑了,如果有的请提供个链接,没威望很多下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想知道哪里可以查到轴承出厂内外圈直径的公差带或者等级表,每次用轴承都不知道内外径的数值到底是多少 ...

可以到SKF官网查询,上面比较详细,各类轴承的公差都有相应表格。

也可以下载GB/T 307.1标准,如果有需要,+ 476453281 Q,可以发给你。

楼主:
国外轴承设计图纸

楼主(2023-03-13):
金属保持架

楼主(2023-05-25):
钢丝滚道回转支承

钢丝滚道回转支承

网友(点评):
有钢丝的图纸吗?

网友(2024-01-20):
引用 楼主:
装配图显示轴承的主参数,可供给客户确认和自行设计零件图。零件图显示所有尺寸,可直接用于生产。

这个就是轴承供应商提供的轴承订货资料,我设计选型,他们都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需要的人基本都有图纸 ,不需要的人有图纸也没用

是正解,不生产轴承用这干嘛呢?生产轴承的自己也有设计能力。

网友(2025-03-09):
你好,轴承小白,求教十字交叉滚子轴承载荷怎么算( G  Q) W4 y+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