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银选型软件哪里下载呀

楼主(2022-06-16):
上银选型软件哪里下载呀 不会还是用光盘吧 太搞笑了 官网竟然没有选型软件下载

网友A:
官网可以直接选型下载的

网友:
从网上下载过 一般,挺老了。 生成模型后需要手动 拉伸 导轨长度,需要注意模型中安装孔与端面的距离可能要调整。  模型一定要跟  纸质样册或新版PDF样册确认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可以直接选型下载的

效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