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件中“不应存在墩粗等缺陷”怎么理解

楼主(2022-06-16):
U 型防甩限制件采购技术规格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怎么理解?因为墩粗本来就是一道工序,墩粗算缺陷吗

网友:
以前脚手架的管子,壁厚是有国标要求的。JS为减成本,一般壁厚会薄。为通过检验,就是管口进行墩粗处理,壁厚就达到要求了。
你这个冇知。

网友:
意思就是让你用大料车削加工

网友:
应该是不允许用这种工艺(其实材料增厚也差不多是一个意思),看了一下其中大概要用U型螺杆,市售的U形螺栓基本都是类似墩粗的挤压螺纹,可能是不允许用这样的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