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3材质硬度

楼主(2022-06-16):
SK3材质的热处理前洛氏硬度一般是多少?

网友A:
硬度 :退火,≤197HB,压痕直径≥4.30mm;淬火,≥62HRC
●交货状态:钢材以退火状态交货。经双方协议,也可以不退火状态交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度 :退火,≤197HB,压痕直径≥4.30mm;淬火,≥62HRC
●交货状态:钢材以退火状态交货。经双方协议,也可 ...

≤197HB那不是相当于没有洛氏硬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197HB那不是相当于没有洛氏硬度?

退火了还要求什么HRC,一般淬火(硬度比较高时)采用HRC表示,197HB大致相当于HRC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