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构的选择

楼主(2022-06-16):
请教各位大佬像图示这样的每次加料都要把管子移走,只要保证每次加料管子对准容器中间位置比较准确即可,采用平移的方式还是旋转方式

网友A:
实际情况没说清楚,如果只是挪开避让的话,那当然是直线运动气缸平移挪开最简单。
不过实际生产线往瓶子里注液或者装东西,一般都是瓶子往下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情况没说清楚,如果只是挪开避让的话,那当然是直线运动气缸平移挪开最简单。
不过实际生产线往瓶子里 ...

没描述清楚,功能只要挪开和避让,小型设备不考虑用气缸
因为容器上面有个自动下容器的装置,所以只能考虑加料装置挪开避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