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使用情况

楼主(2022-06-16):
断电/不断气;让气缸保持不动  (三位五通中封式电磁阀)
断气/不断电;让气缸保持不动    (该怎么办呢?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
带锁气缸

网友:
两个都断呢

网友A:
多看几眼,有点不认识“断”这个字了......

网友B:
你不如直接买先导式单向节流阀装在气缸上,这样不管你断电还是断气还是全断了都会保持住。

网友:
加个气压监测,断电时电磁阀切断气路,封堵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如直接买先导式单向节流阀装在气缸上,这样不管你断电还是断气还是全断了都会保持住。

SMC或者FESTO有你说的型号提供吗?

网友:
单向阀搞一个

网友C:
气缸节流调速阀用先导的,配合三位五通中泄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SMC或者FESTO有你说的型号提供吗?

SMC还真有,型号是:ASP  30F系列。名字就叫先导式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C还真有,型号是:ASP  30F系列。名字就叫先导式单向阀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缸节流调速阀用先导的,配合三位五通中泄就行

想这种两个气管接头,怎么接气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看几眼,有点不认识“断”这个字了......

正常。一个字,你写100遍后,你会怀疑自己写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MC或者FESTO有你说的型号提供吗?

FESTO SMC 先导式单向阀都有,我天天用

网友:
第一种情况,双头电磁阀就满足,与气缸没关系
第二种情况,带锁气缸,与电磁阀没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气缸节流调速阀用先导的,配合三位五通中泄就行

先导式节流阀也只是节流阀,也管不了断气,你说的应该是先导式单向阀配节流阀

网友:
断电用中压,断气用中封(时间长了,也会泄漏)

网友:
先导式单向节流阀

网友:
用抱紧型气缸,亚德客型号BSC
不管断电还是断气,直接机械机构抱死活塞杆

网友(2022-09-28):
引用 网友D:
先导式节流阀也只是节流阀,也管不了断气,你说的应该是先导式单向阀配节流阀

气缸上的节流阀如果是先导的就一种情况吧,就是单向阀和节流阀组合而成的一个阀。先导就是把单向阀打开。

网友:
参考型号  ASP330F-01-06S  详细的 去SMC官网 查样本吧

网友:
先导式止回节流阀, 有的品牌也称空气诱导止回阀(不带节流阀功能, 即先导式止回节流阀 = 空气诱导止回阀 + 节流阀).

网友:
加装一个止回阀

网友(2022-10-29):
是的,有先导式节流阀,但不如一个锁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