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钢件镀硬铬后,还可以上磨床磨平面??会不会破坏镀层生锈

楼主(2022-06-16):
请教钢件镀硬铬后,还可以上磨床磨平面??会不会破坏镀层生锈

网友A:
这就要看你是不是硬铬了,镀层多厚,正规的硬铬是要磨的,因为镀后表面是喷砂面,很粗糙的,厚度镀1MM,当然要磨,滚桶,镀1.2MM

网友:
肯定会,镀层厚度一般都很薄的,一般5~80微米。

网友:
镀层厚一般厚0.03-0.04mm 太厚成本过高。镀后抛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要看你是不是硬铬了,镀层多厚,正规的硬铬是要磨的,因为镀后表面是喷砂面,很粗糙的,厚度镀1MM,当 ...

镀1mm这么厚,是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破坏镀层是肯定的的  打磨量比镀层还大 那肯定是不行的  一般镀层在几十μ级别的

网友:
一般用途抛光就可以了

网友:
常用导杆轴要求:45调质,表面高频,镀硬铬后精磨到要求尺寸

网友:
镀层很薄,不要用砂轮磨,用千叶片抛光。

网友B:
轴类常用工艺,平面的话基材平面度要好,同时膜厚均一性要好,

网友(2022-12-13):
肯定破坏

网友(2023-07-26):
引用 网友B:
轴类常用工艺,平面的话基材平面度要好,同时膜厚均一性要好,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