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用了这么多,你真的了解气缸吗?

楼主(2022-06-16):
作为气动驱动的主要元件之一,气缸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是用了这么多的气缸,你真的了解气缸吗?

气缸的基本构造
所谓气动执行元件,就是采用压缩空气作为动力,驱动机构作直线、摆动和旋转运动的元件。拿最常用的基本型气缸作为例子,看看内部到底是啥结构。

1、3-缓冲柱塞2-活塞 4-缸筒 5-导向套 6-防尘圈7-前端盖 8-气口 9-传感器 10-活塞杆11-耐磨环 12-密封圈 13-后端盖 14-缓冲节流阀

1)缸筒
缸筒的一个关键参数就是内径大小,筒经的大小决定着气缸输出力的大小。缸筒内壁表面粗糙度至少要达到Ra0.8um,这样才能保证活塞在缸筒内做平稳的往复滑动。缸筒材质除使用高碳钢管外,还会使用用高强度铝合金和黄铜。
2)端盖
缸筒两端装有端盖,在端盖上设置进排气口,有的还设有缓冲机构。为了防止活塞杆向外漏气或者外部灰尘进入缸体内,会在端盖上设置密封圈和防尘圈。为了提高气缸的导向精度,还会在杆侧端盖上设有导向套 。
3)活塞
作为直接运动元件,活塞毫无疑问是受压力的零件。为了防止活塞串气,通常会装上活塞密封圈。而在活塞上装有耐磨环,可以提高气缸的导向性。
4) 活塞杆
活塞杆是直接的执行元件,也是最重要的受力元件。因此它的材料要求也比较高,通常会使用经过镀硬洛处理的高碳钢或者不锈钢,以提高耐腐蚀性并提高密封圈耐磨性。
5) 缓冲柱塞、缓冲节流阀
缓冲装置是保证气缸寿命的重要零件,具体作用我们后面再讲。

气缸的分类
气缸有单作用气缸和双作用气缸之分。
单作用气缸顾名思义,单作用气缸就是仅在一侧供气,气压推动活塞促使活塞杆伸出,靠弹簧或者自重复位。

有一个比喻非常好,这就好比你是一个单身狗,但是你也可以在壁球馆打个痛快,以为壁球会通过墙壁反弹回你这里。

双作用气缸:双作用气缸就是在活塞两侧供气,两侧都是通过气压实现前进和后退。

而这是我们的比喻就要换一换了,你美美的找了一个女朋友,终于有人可以和你一起打羽毛球了。

气缸的缓冲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气缸的缓冲问题。如果没有缓冲装置,活塞运动到终端时就会以很大的动能撞击端盖,用不了多久零件就会损坏,大大缩短了气缸的寿命。
除此之外,由于撞击而造成的噪音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气缸的噪音或许不大,但一个工厂的气缸噪音甚至可以达到人类无法忍受的程度,就像处在正在发动的喷气式飞机的旁边。
为此,聪明的设计师就为气缸做了缓冲装置。1、液压缓冲液压缓冲是最简单的缓冲方法,液压缓冲器安装在气缸的前端。

液压缓冲装置利用矿物油作为介质,通过独特的阻尼设计,可以实现高速轻载到低速重载的平稳转变。

2、橡胶缓冲橡胶缓冲安装更加紧凑,但是它的缓冲能力固定不变,缓冲能力比较小。因此多用于小型气缸。

3、 气缓冲气缓冲是通过缓冲阀实现缓冲的。通过下图我们可以看出墙体内的气体只能通过缓冲阀排出。缓冲阀的开度很小,活塞运动时,腔内压力快速上升,对活塞产生反作用,从而使活塞减速直至停止。

气缸的限位
磁性开关是判断气缸是否到位的元件,它可以控制相应的电磁阀实现切换动作。当活塞移动,上面的磁环会靠近或者离开开关,开关中的电流被磁化相互吸引或断开,从而发出电信号。

气缸的润滑
气缸润滑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给油润滑,即将润滑油混入压缩空气输送给气缸。使用这种方式润滑需要一直使用,一旦停用,寿命会急剧下降。另一种就是使用润滑脂润滑,目前,大部分厂家已经全面实现了非给油气缸。

网友:
确实没深入研究。有个疑问,倒数第二第三张来看,有没有缓冲阀一样吧

网友(点评):
没有缓冲,气缸运动到最后的时候,会 duang 一下

网友:
倒数第二张:缓冲柱塞已进入缓冲室并且被缓冲密封所密封。那么剩余的气体经由缓冲节流阀连通排气口排出

网友:
收货良多,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