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问题

楼主(2022-06-16):
请教一下大佬,这种弹簧如何保证固定的

楼主:
如图的抱箍结构

网友A:
是固定两端还是固定弹簧一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固定两端还是固定弹簧一端!?!?

一端即可,防止管线弯折过度损坏

网友:
六轴机器人管线包?

网友B:
这个主要是对管路起到导向和保护作用的,只是形状和弹簧类似,在气压制动的汽车管路上,这种结构挺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要是对管路起到导向和保护作用的,只是形状和弹簧类似,在气压制动的汽车管路上,这种结构挺常见。

不是弹簧吗,那学名叫什么

网友:
这是波纹管吧?

楼主:
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2022-08-06):
就是卡箍把一端加紧就行了

网友(2022-10-09):
弹簧强度不够,做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