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换向阀锁不紧的问题

楼主(2022-06-16):
我们紧急排放装置,一般情况下都是闭合状态。除非设备故障才会切换电磁阀,让他打开。但现在这个装置,一年内会自动开两次,这是怎么回事呢?
0型中位机能,而且这个油缸使用压力小,0.7mpa。按理说,只用电磁换向阀就能锁紧的

网友:
你要说清楚当时的工作状态才行呀,液压是否正常,还是电路不稳定。

网友:
换向阀芯既然能在阀体内滑动,就有间隙 这个间隙为0.6丝左右,长时间就会有泄漏

网友:
电磁阀换主要功能是换向,短时间也可以当开关用,像楼主这种情况,最好增加一个开关阀配合使用;另外电磁换最好一个月使用个2-3次,否则,里面的密封密会老化掉。

网友:
打开时去量一下电磁铁有没有电,没电就是泄漏,滑阀都有泄漏的,尤其长时间不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