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么深的网纹槽怎么加工效率高

楼主(2022-06-16):
产品外径30.8  内径24.8 单边厚底3mm  网纹槽宽0.3 深度单边2.6

网友:
这么窄又深的没搞过,以前那种印烟纸的就花纹就是用精雕机干的

网友A:
平板先切槽再滚圆?

网友(点评):
这个靠谱。如果要求整体制作,除了电火花、3D打印,我就想不到其它办法了。

网友:
这个是啥材料啊

网友:
这个3D打印能做吧

网友:
这个感觉一不小心就断了,强度堪忧啊

网友:
设计者怎么想的?

网友:
我也觉得3D打印应该好一点

网友: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感觉可以做武器破片

网友:
考虑 CNC+锯片铣刀,量小也可考虑线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板先切槽再滚圆?

这样的话,缝是三角形状的太大了

网友:
3D打印打出来表面粗糙度估计达不到要求,槽内抛光有没有手段?切槽后滚圆估计精度保不到。

网友(2022-10-28):
楼主,找到快捷的加工方法了吗?

网友(2023-02-03):
这个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