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路灯的底座法兰都是这样的孔?

楼主(2022-06-17):
为什么路灯法兰用这样的孔比较多?
而不是这样的

这两种都可以对地脚螺丝啊。下面那个图只画出了地脚螺丝的孔,套路灯杆的孔没画出,不要在这里纠结哈
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好旋转校正呀

网友:
图2这种,埋螺栓的时候,会套一下模板,实际安装的时候还要找下法兰方向吗?完全对称的结构,就没有这个麻烦,直接套

网友:
1、方便
2、好看

后一种做法给人一种很不专业的样子,施工方不会给自己找这种不必要的麻烦的。

网友:
法兰下面是混泥土把底座固定地下的,位置偏差大,所以对应的法兰板上面孔做成腰形孔,方便安装。

网友(点评):
图1也是腰型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旋转校正呀

那B左右移动矫正为什么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B左右移动矫正为什么不好?

我理解的是,路灯一排排的,对朝向的一致性有要求,所以做成旋转调方向的

网友:
方便调整路灯,路灯角度很重要

网友:
路灯杆在转弯路边~~~~~~···.

网友:
定中心,并且角度方向兼容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