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曲柄连杆的噪音问题

楼主(2022-06-17):
大佬们,小弟是搞结构设计的,对机械不太懂,设计了个捶打按摩器,产品运行时寿命达不到,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法还是解决不了。

产品是由12V 3500rpm电机驱动,电机固定在产品下壳上,电机轴端有偏心轮+轴承,连杆组装在轴承上,连杆末端套一个软胶圈与底部成水平状态的摆板用压板固定,摆板中间有铁轴做销连接运动,当偏心轮运动时连杆推动摆板做往复捶打动作,主要问题是连杆拆了两件,上下两杆的连接位加了轴承做销连接,时间长了这个销位置会松动,会有噪音,另外就是把外上壳与外下壳整个组装好后噪音会放大,外上壳前端想是一个喇叭口形状。

在此求助大佬分析负载和结构合理性,可以有偿服务.有能力的大佬还请加小弟微信CWU 460970833.

网友A:
直接用电机轴→偏心轮→连杆2 (锤打头)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电机轴→偏心轮→连杆2 (锤打头)可以吗!?

试过了,不太行

网友:
你都偏心轮了,装个软胶凸轮随动器。直接敲下面跷跷板机构的左边,跷跷板机构的右边加个弹簧不就行了。

网友:
试一下电机用双出轴的,偏心轮和连杆用两套,让击打锤左右异步一上一下对称运动。最好先做一个模型试验一下可靠性

网友:
上下两杆的连接(即粉红色和橘红色),不要用销轴连接。
粉红色改成偏心轮,橘红色和蓝色之间装个弹簧回弹,粉红色偏心轮旋转来摩擦按压橘红色。
再有就是楼上说的电机双出轴。

网友B:
摆板转动轴不能和电机轴平行的话,黄圈处容易憋住,需要使用合适的关节轴承

网友C:
感觉结构稍微复杂了点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结构稍微复杂了点

老铁,有更好的结构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摆板转动轴不能和电机轴平行的话,黄圈处容易憋住,需要使用合适的关节轴承

试了鱼眼轴承,还是不太行,不知道是不是马达的转动频率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摆板转动轴不能和电机轴平行的话,黄圈处容易憋住,需要使用合适的关节轴承

用了鱼眼轴承,改善不大,可能马达转动频率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鱼眼轴承,改善不大,可能马达转动频率太高了

简化结构,您看这样行不?

网友:
支持12的看法,这样惯性相互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