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常用的钢板厚度尺寸都有哪些,薄板到中厚板

楼主(2022-06-17):
请问下大家,常用的钢板厚度尺寸都有哪些,薄板到中厚板。

网友:
查标准吧

网友:
实际中,查标准还不如去库房或则找供应商把这些记下来,干活就顺手了

网友:
要问你家供应商呀

网友:
设计的话,钣金我们这边常用0.5,1,1.5 , 2,2.5,3 ,5。除此之外的规格也有,不过不是必须那么厚的话一般不用,最常用是1.5mm和3mm。
机加工的话10mm以下的看需求,10以上后一般10, 12,15, 20,25, 30 , 35, 40。。。一般的结构板都是10~15,20以上的比较少。
可能是我们行业做的东西比较轻,用厚板的地方还是比较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