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计算

楼主(2022-06-17):
这样一个液压门结构,整体动力由液压缸提供。转轴前端长度1740MM,门重约200KG.转轴后端280MM(45°)。想了解一下整个结构的力的计算及转轴支柱的强度。有偿,有大佬+Q546557821

楼主:
大概结构的图示

网友A:
O1销轴到油缸杆端距离感觉有200mm左右.那么液压缸所需要的推力工2吨左右,危险点在O1的销轴臂的强度了

网友B:
这是环卫车的后门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O1销轴到油缸杆端距离感觉有200mm左右.那么液压缸所需要的推力工2吨左右,危险点在O1的销轴臂的强度了

有道理

网友:
阻力臂假设角度是30度,具体多少要量,阻力臂长度大概在1500左右。动力臂就按300算吧。大概是5倍的关系。200KG的门,大概需要1T的油缸力。具体角度和长度多少,需要楼主自己去核算。

网友:
这是个餐厨垃圾处理设备的上料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环卫车的后门嘛

是类似的结构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你那个门的重心点在哪?其次你把门放在最低端时那个地方提升的力最大,只要满足这个你就能算出来需要多大的力,另外要考虑怎么样做省力,实在不行找环卫车照片看看别人怎么分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