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的零部件被锁定,您可以编辑零部件

楼主(2022-06-17):
编辑的零部件被锁定,您可以编辑零部件,但不能生成任何外部参考。如果你想添加外部参考,请先解除锁定零部件。
装配体里某个零件打孔,打螺纹经常需要参考其他零件进行,这个时候需要在装配体里编辑零部件,添加外部参考参考别的零件;然后有时候会报上个错误,不让添加外部参考了。
网上又回复说可以在选项-外部参考-选中允许零件具有多个关联; 选择了这个后患无穷,可能会出新的问题;
我摸索了一下,这个时候不让添加外部参考的原因是零件里的某个参考特征后面不是正常的 ->,而是->?,多了个问好,我把带问好的这个特诊处理完,其他的特征再想添加外部参考,就正常了; 这个摸索分享给大家;
实际中装配体里编辑零部件,对于零件之间的关联参考,经常有时候莫名奇妙的出问题,比如参考符号 ->后面多个?问好,有时候某个参考特征变黄,说约束关系不存在(比如圆心重合),不知道为何如此难用哦

网友:
变黄了一般都是遗失外部参考,一种比较快的修改方式是找到变黄的草图右键--列举外部参考--全部断开,再进草图全选固定就好,不过这样做后面再改的话,这个草图特征不会再跟着变化了,这个需要注意

网友:
所以尽量减少这种操作,各部分做成单独的模块。每个模块做一个单独的布局,这样出问题会少很多。有问题的话也好定位,好解决。

这个软件允许零件相互参照,而且对参考要求并不严格,导致你当时做出来可以,后面再打开红一大片
其实有时候就是其中某一个零件有点问题,解决了就全好了,但它就是这样。相关联的全红,不会给你定位到出问题的那个罪魁祸首零件。

网友(2025-04-17):
主要还是省事,改的快,推荐把无关联的零部件隐藏后再做参照特征,不然更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