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导轨导向平台,推力F不在导轨跨距中心时,滑块MY弯矩?

楼主(2022-06-17):
问题描述:1、水平面,双导轨导向工作台,每个导轨上布置滑块数量为2;
2、推理F沿水平方向,与导轨平行,但作用点不在双导轨的跨距中心。
3、理论分析计算,各个滑块水平面上MY向力矩?

1、我按照多少年没用过的力矩平衡算了下,详见图片,烦请各位看看,计算过程有没有问题?

2、工作台连带4个滑块作为移动的刚体,理论上左侧导轨上两个滑块共同承担力矩MY1,右侧导轨上滑块共同承担力矩MY2,那么,MY1与MY2理论上相等,这应该没得问题吧?

示意图1

示意图1

MY力矩示意图2

MY力矩示意图2

计算过程图示3

计算过程图示3

楼主:
ma惯性力的作用点,指的是工作台的重心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惯性力的作用点,指的是工作台的重心点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N种情况总有一个会类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N种情况总有一个会类似

这个机械手册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械手册可以分享一下吗?

http://www.cmiw.cn/thread-1015253-1-1.html社员分享给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N种情况总有一个会类似

感谢分享!看了下,手册上面是忽略摩擦力的,加速阶段假设驱动力F和惯性力ma成一对力偶,然后根据力矩平衡推算出各个滑块上的受力。如果加上导轨摩擦力,计算公式会有些变化。再次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1015253-1-1.html社员分享给俺的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