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打包后的零件,仍然和原来装配体有关联?

楼主(2022-06-17):
做初步方案时,有装配体A,在装配体A里面插入新零件B,零件B又与装配体A里面的其他零件有关联参考。因要做一个优化的方案(并且原来方案不删除),将A打包加后缀名c。则打包后的装配体名字变成Ac,零件B变成Bc。此时在Ac中此时编辑Bc,显示“此零件中有特征由另一个关联的装配体所定义,可以编辑零件,但无法对当前装配体生成任何的外部参考关系”。
请问这样打包的方法做两套方案是否正确?打包后已经更改了文件名,为何还与原来装配体关联?谢谢!

网友A:
这个关联应该是关联的Ac装配体,的确会这样。我一般是在Bc右键有个列举外部参考,然后选择断开外部参考,就可以重新参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关联应该是关联的Ac装配体,的确会这样。我一般是在Bc右键有个列举外部参考,然后选择断开外部参考,就 ...

嗯,原来认为装配体打包后应该自成一套体系了,但竟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