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进给线圈经常损坏。

楼主(2022-06-18):
北一机B1-400K铣床进给磨擦片线圈一用就坏(快速线圈没坏过),找不原因,现向大佬们求助。谢谢!

网友A:
第一检查电压,是不是买到110V的,这个没哪么容易坏,加个限流电阻,限流,06年一批机,不是一台,也是老烧,不清楚怎么回事,换了就烧,换了就烧,最后发现是车间电压不稳定,加了个限流电阻,解决问题,再也没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检查电压,是不是买到110V的,这个没哪么容易坏,加个限流电阻,限流,06年一批机,不是一台,也是老烧 ...

一上来想到的就是检查的电压,变压器输出~29V,到线圈测量直流是25.5V,现调整为变压器输出24V,测量线圈直流是22.2V,对其降压使用,损坏之前能正常使用,但用不了多常时间还是损坏。在正常使用时检查,机电都看不出问题,但装磨擦片的轴整个非常烫手,不知是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