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硬质氧化

楼主(2022-06-18):
铝件硬质本色氧化回来,有的是暗金色,有的是灰色。感觉每件都有色差。我知道普通氧化什么颜色都能做,想了解下硬质氧化能做成黑色吗?

网友:
硬质氧化颜色不能选,颜色和氧化硬度有关。

网友A:
理论上来讲可以,但是硬质氧化的工艺很多人做的不行,之前一个朋友就是找加工厂做这个处理,颜色经常变化,去蹲厂好久才做到基本颜色一致。

网友:
硬质的,厚度越厚颜色越深,可以从一个侧面判断有没有偷工。

网友B:
我了解的是铝合金的氧化,什么颜色都可以做,就是加染料的事,以前做过黑色零件,特别好看。

网友:
氧化黑色的还是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讲可以,但是硬质氧化的工艺很多人做的不行,之前一个朋友就是找加工厂做这个处理,颜色经常变化, ...

生产的说跟材料有关系,不同批材料有差别,本色硬质氧化出来颜色也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了解的是铝合金的氧化,什么颜色都可以做,就是加染料的事,以前做过黑色零件,特别好看。

普通氧化可以

网友:
铝合金的氧化,什么颜色都可以做,就是加染料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产的说跟材料有关系,不同批材料有差别,本色硬质氧化出来颜色也有差别

7075的硬质氧化跟跟多东西有关系,具体的我也不懂,反正我们不同批次回来的都会有颜色差异,反正都认了。

网友C:
硬质建议不要做本色,直接定颜色吧。我反正没见过做本色做到一致的。做本色导致颜色差异,工艺和铝合金铜元素含量这两个影响都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质建议不要做本色,直接定颜色吧。我反正没见过做本色做到一致的。做本色导致颜色差异,工艺和铝合金铜元 ...

硬质可以指定黑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质可以指定黑色?

可以色,前面说的黑色就是一种染色。现在硬质常用的就本色和黑色,但是本色颜色差异太大,不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