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或激光切割零件的公差

楼主(2022-06-18):
我们知道图纸最常见的就是给公差,比如20H7,加工出来的尺寸只要在这个公差范围内就是合格的,
而钣金或激光切割的零件,为了方便装配,
设计时故意把孔或槽尺寸大0.5或0.3毫米,
这种给极限尺寸的做法,立足点是什么?
是不是为了切割机自动读取模型的这个尺寸,方便切割?
而如果给偏差的方式,比如下偏差+0.2,上偏差+0.5,这种不便于激光切割?

网友:
激光切割较好公差一般是正负0.05mm,还有很多原因会影响,比如板厚,板的材料,板凳外部,另外孔或外形的行状,距离都会影响切割精度的,至于激光切割排版,孔和外形根据割出的尺寸可以微调,这是整体性的微调,不是单独性的。

网友:
机器只认外形,不认识公差。

楼主(2022-07-21):
|shentu发表于 06-18 19:51机器只认外形,不认识公差。
那么,数控机床加工尺寸公差是怎么保证的?
可以输入公差?然后机床自动按公差中位数加工?

网友(点评):
如果能输入公差,那也就不需要工人和检验人员了。检没工具都可以不要了。 都交给机器了,学徒工是不是也可以索要高工资了?

网友A:
1)钣金或激光切割是数冲和激光,是按你DWG图纸机器编程做的,机器精度来确定,你给19尺寸别人做出19.2还是18.5,别人是不管的,机器的东西别人也影响不了,你设计人员自己根据实际把CAD图改好。一般来说相差不大,大的话设备厂怎么卖设备客户,客户还有人买吗?
 2)钣金不是精密加工,还要折弯,都会影响你割孔的位置尺寸,因为不会你折弯好再打孔,所以孔适当加大方便装配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你i先打孔后折弯,折弯多多少少会影响孔的位置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钣金或激光切割是数冲和激光,是按你DWG图纸机器编程做的,机器精度来确定,你给19尺寸别人做出19.2还是 ...

那么我按传统制图发方式,建模尺寸是按基本尺寸建模,然后出图标公差,这种是不是不适合激光切割加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我按传统制图发方式,建模尺寸是按基本尺寸建模,然后出图标公差,这种是不是不适合激光切割加工?
 ...

你可以标啊,激光不行CNC上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标啊,激光不行CNC上马。

我只是说用那个方式,精度一般不可能那么高,0.2-0.5的间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说用那个方式,精度一般不可能那么高,0.2-0.5的间隙

没必要标,因为你是激光数冲出来的,不是车床铣床出来的,这个加工一次成型,不是你车7,8刀到符合为准。

楼主:
|WENGJUN发表于 07-25 22:59
没必要标,因为你是激光数冲出来的,不是车床铣床出来的,这个加工一次成型,不是你车7,8刀到符合为准。

按极限尺寸建模?比如孔我要20.2,
建模就按这个尺寸,然后导出模型可以被机器识别?这样方便加工

网友:
激光切割分空切,氮切,氧切,空氧存在板材燃烧,其切割精度不可控(中厚板),另外,切割气体也不可能像金属切削那样人为控制。只有通过长期的工艺参数积累,通过数控系统的二次开发集成工艺库,同时改进喷嘴,减小气体发散角度,尽可能的减小割缝(仅用于薄板)

网友:
激光切割都是CAD二维输入,割孔一般编程的人都会给你放大0.5的,因为有一个连接点会减小孔径,所以你说的H7这种不可能去激光上面加工,激光和数冲都属于比较低的精度钣金加工,一般的工厂公差都是0.5左右,要高精度去普冲,或者机加

楼主:
|小kk987发表于 08-10 07:53激光切割都是CAD二维输入,割孔一般编程的人都会给你放大0.5的,因为有一个连接点会减小孔径,所以你说的H7这种不可能去激光上面加工,激光和数冲都属于比较低的精度钣金加工,一般的工厂公差都是0.5左右,要高精度去普冲,或者机加
我只是举例说明,并不是说钣金要加工这个精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