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式坦克是如何转弯的,动图展示其原理

楼主(2022-06-18):
坦克是陆上作战的主要武器之一,其威力大,防爆性能好,是一类强悍的武器。现代坦克多采用履带式驱动,这能够使坦克平稳、快速、安全的通过各种复杂路况。那么采用履带行走是如何转弯的呢?

履带式坦克转向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让两侧的履带产生速度差来实现转向,利用一个差速器使两侧履带产生不同的速度,一边的履带转速低或者完全制动不转动,另一边的履带则转动速度高,这样坦克就可以以不动的一侧履带为中心,完成任意角度的转弯。

但这种转向需要一定的道路宽度来完成,另外一种转弯方式就是履带转动方向相反,这样的坦克可以围绕坦克中心点进行转动了。两边的履带通过变速箱的调节,使用双差速器结构,使一边履带往前转一边履带往后转,这时坦克可以以自身中心点为圆心进行任意角度的旋转,但这种结构机械设计太复杂导致故障率太高,因此虽然这种结构有着转弯能力强的优势,但也并没有大力推广。

网友:
工地上挖掘机也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