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输出轴与孔的公差配合取多少合适

楼主(2022-06-18):
如图,这俩尺寸的配合以前都是按照小间隙配合h7/G8 , H8/g7随手标的,但是有人说按照H / h 的配合来,今天有点较真,还望论坛大神赐教

网友:
优先配合。肯定是前者。h7/G8这种。

网友:
说H对h就是在扯淡,0对0审图的不喷死他。一般会选用基孔制的H8/g7这种。孔的公差等级要比轴低一级,因为孔相对轴来说难加工。如果基轴制,那就需要磨钻头来配钻孔,加工费会要的贵一些。

网友:
看什么应用场合,如果低速低负载,为了方便安装,就取松一点的配合,相反就要紧一点的配合,也跟自己公司的供应商,安装环境等相关,

网友:
一般孔的精度低一级,不过我通常都抄标准转轴的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