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轮因为振动太大经常固定螺丝松动

楼主(2022-06-18):
成型机导向轮因为振动太大导致螺丝经常松动  可不可以换成带孔螺栓

网友:
可以。
0 c. ^! F6 q! Q! i简单补救可以抹螺纹胶,低、中、高强度的都有,高强度的扳手拧坏了都拆不掉,必须用火烤两百度才行。

网友:
防松螺钉,加螺纹胶水。

网友:
没看到你结构,建议加止口,不要让螺栓受径向力

网友:
  试试放松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