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考虑C4防腐要求,该如何表面处理?

楼主(2022-06-18):
各位社友晚上好,

我现在在设计一个电机,轴有一部分外漏,风电工况,要考虑C4防腐要求,该如何表面处理啊。

网友:
单独增加表面处理如镀硬铬、QPQ、达克罗、热浸锌

网友:
除了防腐要求,还需要说明一下材质/使用条件已设计寿命等等,设计结构等要求,否则建议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C4工况的要求还没有严苛到海洋环境,实际防腐还是容易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