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开了呀!!

楼主(2022-06-19):
它裂开了,搞得我也要裂开了呀!

生产现场这么忙,还整出这么多幺蛾子!

立柱上面的焊道开裂,整个机架都在晃动!

吊具抓手焊道虚焊,方管直接掉下来了!

焊道气孔严重!

抱箍炸开了,准备再给它焊起来,结果一堆焊渣;

看来以后招焊工,一定要找个有证人士啊!

大家来说说看,中级焊工月薪都多少呢?

网友:
这玩意能从这开,也是神人,等 于没有焊

网友:
如果是二保焊的话就是不如焊条质量好 不过这个焊缝确实很一般

网友A:
这焊工水平可以啊,能堆这么高的焊缝还,还能保证裂开,一般人还真办不到,捣糨糊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焊工水平可以啊,能堆这么高的焊缝还,还能保证裂开,一般人还真办不到,捣糨糊高手啊。

这行混久了,就不觉得稀奇了。

网友B:
有一回设计一个零件,因为是承载部件,就设计了一个一体的,但是加工比较浪费工时,老板让改焊接结构,我说受力,怕焊接的不结实,老板说,焊接强度没问题。我回怼了一句,理论上焊接强度没问题。但是,你焊工的水平行不行就不知道了。老板不说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回设计一个零件,因为是承载部件,就设计了一个一体的,但是加工比较浪费工时,老板让改焊接结构,我说 ...

我个人工作中遇到的基本都是设计有严重的问题,而不是焊接问题。但是经常被误认为是焊接处理,有时候改改焊接或者其他注意一点还真可能解决了问题。
当然,我们公司的制造一般交给外面的公司,他们的焊接水平比一般的公司会好一些。

网友:
正规公司有质量管理,焊缝可以各种方法检验。一般的小公司焊接质量只能依靠工人的个人水平。目测焊缝,也只能看看表面的东西,给你个燃气管道,让你焊,不做无损探伤,让你用,你就是在赌博。
一个水平好的焊接接师傅挣得工资比你我都多。还有一个如果焊接师傅工作不在状态,也有可能会出现焊接缺陷。

网友:
反正我是不太喜欢做焊接结构,但是喜欢画焊接结构

网友:
从图片看,可能结构设计更有问题,而不是焊接问题。
结构设计前应该对加工工艺水平、材料等有初步估计。

网友(点评):
说细一点,那些管子基本都是薄壁管,与之焊接的都是厚壁件。这种结构一般主要受压应力,而不应该受弯应力。局部材料刚性不足,也会产生极大应力集中。太多了,一言难尽。

网友(点评):
就是焊得不行。把焊道干成与电子器件一样的钎焊,还不如用胶粘了。那垃圾焊道,估计我这不会干的学三月都比它焊得好。一句话,成本问题。

网友(点评):
上面弯应力更正为拉应力

网友:
1,焊工有问题 ;2,选择的管材壁厚可能太薄了。一般做机架类的管子多选择厚壁管

网友:
图一裂开的话可能说是少了加强筋,图二裂开确实很少见,看上去两根梁都不是很平

网友:
底板加大,加强筋
抱箍重新校核设计

网友:
感觉不如我焊的

网友:
随便一个会焊的人,都不至于焊成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