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热处理定义的问题,请教一下大佬们

楼主(2022-06-19):
回火的定义:将淬火钢加热到 A1以下某温度保温后再冷却的热处理工艺,所以回火概念存在的前提是淬火后的钢件再加热,那么这里小子有一事不明,通常焊接后的结构件为消除应力,敲击 震动或者焊后热处理,那么这里焊后热处理的工艺为什么会称之为回火? 没有淬火的前提 回火这个概念没意义吧,下面是我截的百度百科的内容 和一些别的资料。请大佬们为小弟解惑。

网友A:
百度上在东西不代表手册及国家标准,同一个问题百度上有几种答案

网友B:
找本教材慢慢看,大学没有学过?

网友:
焊接位置的温度很高的呀

网友C:
原来我也没仔细去想过这个问题,你提出来我仔细想了下,两种火加热温度是差不多的,但最大区别是在加热后的冷却不同,去应力退火需要随炉冷却到200°左右才出炉空冷,高温回火有的要求急冷,有的空冷就行了,我想到的最大却别就是这个了

网友D:
金属学与热处理没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本教材慢慢看,大学没有学过?

我看的就是大学的教材,所以焊后热处理到底是叫回火还是退火呢?或者说能不能叫回火呢?既然大佬懂这个,就解答一下呗

网友(点评):
回火没有说过非要淬火后才叫回火。是指第一次从液态冷却凝固成固态后,再次加热到AC1以下某一温度,所以有了一个回字,很形象。最彻底的消除应力方法应该是完全退火。

网友(点评):
退火的火还有另一种意思:指硬度或强度。比如说某零件没得火了、退火了,指因过热,产生了软化,并非热处理中的严格退火术语。

网友(点评):
为什么特别用淬火钢说明?因为淬火钢淬火后组织变化大,回火才明显。如果有材料没有淬火效应,经过长时间退火保温,你拿去回火,是没有任何变化的,也就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上在东西不代表手册及国家标准,同一个问题百度上有几种答案

所以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学与热处理没学吗?

既然大佬对这个比较了解,所以答案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大佬对这个比较了解,所以答案是什么呢?

焊接的时候工件的温度不高吗?金属都融化了。这不是把工件加热到设定的温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既然大佬对这个比较了解,所以答案是什么呢?

焊接后有很大的应力,回火去除应力,避免焊后变形。比如有的架子本来是直的,焊后就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我也没仔细去想过这个问题,你提出来我仔细想了下,两种火加热温度是差不多的,但最大区别是在加热后的 ...

看到一个说法是焊接后,焊缝出现淬火组织马氏体,所以后面热处理工艺称之为回火,这就是我想表达的,因为 回火的概念不能脱离淬火而单独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后有很大的应力,回火去除应力,避免焊后变形。比如有的架子本来是直的,焊后就歪了。

看到一个说法是焊接后,焊缝出现淬火组织马氏体,所以后面热处理工艺称之为回火,这就是我想表达的,因为回火的概念不能脱离淬火而单独存在

网友(点评):
字眼太纠结不太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到一个说法是焊接后,焊缝出现淬火组织马氏体,所以后面热处理工艺称之为回火,这就是我想表达的,因为 ...

这是基本概念的问题,怎么能说是抠字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一个说法是焊接后,焊缝出现淬火组织马氏体,所以后面热处理工艺称之为回火,这就是我想表达的,因为 ...

这个东西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回火也不能说完全一定要淬火后才算,虽然工程上都是按这个来,但我认为理论上可以讨论的,而且你老说淬火马氏体,淬火后也可以是下贝,这个也是非常好的组织,不是说淬火一定要得到马氏体组织的!因此我觉得不能太片面,虽然我们都按这个想法来的,但还是要多讨论这个有好处!

网友E:
回火工艺肯定针对淬火钢而言。就里是焊后热处理,利用高温回火工艺能达到很好去应力的效果。工程上这种情况很多,墙内开花墙外香。不要钻了牛角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火工艺肯定针对淬火钢而言。就里是焊后热处理,利用高温回火工艺能达到很好去应力的效果。工程上这种情况 ...

赞一个

网友:
退⽕、正⽕、淬⽕、回⽕是整体热处理中的“四把⽕”,其中的淬⽕与回⽕关系密切,常常配合使⽤,缺⼀不可。回火本身就是针对淬硬后的工件进行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所需的力学性能,其⽬的是:
(a)消除⼯件淬⽕时产⽣的残留应⼒,防⽌变形和开裂;
(b)调整⼯件的硬度、强度、塑性和韧性,达到使⽤性能要求;
(c)稳定组织与尺⼨,保证精度;
(d)改善和提⾼加⼯性能。
我常见的主要就是两种用法,一个是你提的焊后热处理,一个就是轴和受力工件的调质(也就是淬火加高温回火),不过出于成本考虑不是所有的焊后热处理都用,冷矫和火焰矫正也是看情况用。

网友:
焊后热处理主要是为了去应力,也可以叫时效处理吧。至于回火肯定不是单指对淬火件的,好多铸件也要进行回火去应力处理,而且还需要回火好几次。  这个我觉着还是得看做这道热处理作用和目的吧。

网友:
焊接后热处理一般630℃,关键是恒速升温和降温控制.

网友:
焊接温度已经熔化金属了,温度很高,在自然冷却,造成很大的温度应力,因此需要去应力退火

网友:
焊后去应力退火
回火与退火的区别在于加热温度和冷却速度
退火温度一般是500一550度
回火温度分低中高三种,180-650度
退火速度随炉缓冷
回火速度出炉空冷

网友:
热处理的四把火啊,去应力的的热处理属于退火的范畴,叫去应力退火

网友:
回火与退货目的是一样的,去除应力、粗晶粒回复。一般焊接合金钢或中碳钢冷却后会形成马氏体或贝氏体,此时可以称为回火;低碳钢或低碳低合金钢焊接冷却后相当于正火,随后去应力可称之为退火。

网友:
黑金属在焊接过程中肯定局部产生相变,根据含碳量 合金成分 冷却速度的不同焊后会产生马氏体 板条状马氏体 上下贝氏体等组织,焊接过程对某些部位来说就是个淬火过程,组织的转变势必产生组织应力,焊后热处理目的就是改变这部分组织,消除或者降低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应力,所以称之为回火是正确的的。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