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铝合金销钉如何装配

楼主(2022-06-19):
铝合金6061,孔2.98,销钉3.005。怎么装?硬砸进去吗?

网友A:
压机压进去啊,你砸进去了,销钉不就墩粗了么

网友(点评):
没有压机怎么办呢

网友:
大厂冻,小厂烧?

网友:
热胀冷缩,看你自己经济实力

楼主:
|求如花发表于 06-19 23:18热胀冷缩,看你自己经济实力
液氮冷缩可以吗,不锈钢冷缩量一般是多少

网友:
路边小摊铛铛敲!

网友:
找个钳工师傅敲进去呗,不要自己动手,铁定砸歪。顺便说一句,上面的大佬都是真理

网友:
铆钉行不行?

网友:
垫个塑料两捶就下去了

网友:
用台虎钳啊,应应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好像不难装配,垫个软的东西敲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氮冷缩可以吗,不锈钢冷缩量一般是多少

这个我也不清楚,你查下百度,肯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机压进去啊,你砸进去了,销钉不就墩粗了么

简易压机几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