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就辩(17)—齿面磨损

楼主(2022-06-19):
一件工程车的摩擦片,齿形齿槽看着有点怪,了解的社友给说说。

网友:
摩擦材料是粉末冶金的,烧结与法兰盘粘接。

网友A:
这是不是磁吸离合器的滑动片啊,那些齿全啮合的,相当于花键

网友:
如果本来就是这样的齿,那怎么传动呢?难道是有间歇的?

网友:
感觉两齿间去掉了一个齿。

网友:
不是摩损的。

网友:
该零件正反转,齿面双侧磨损,
这种样子起动时有空程有冲击
这样子早该报废了,离合器属于安全因子零件,关键时刻这点空程或断齿要造成事故的
该零件材料最起码要调质处理过,一般是调质+表面惑应淬火

网友:
胶黏

施工工艺:粘接面除油,打磨或喷砂后,用丙酮或乙酸乙酯擦净,涂两遍胶,晾20min;80℃烘20~40min后合拢,160~170℃固化3h。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B9%E8%BD%A6%E7%89%87%E7%B3%BB%E5%88%97%E8%83%B6%E9%BB%8F%E5%89%82/9287674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磁吸离合器的滑动片啊,那些齿全啮合的,相当于花键

对,花键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