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Mo1V淬火和调质,加急的

楼主(2022-06-20):
如题,淬火温度是多少,调质的温度和时间又是多少?
很急的,谢谢

网友:
工件多大?

楼主:
就两个凸型的工件,最厚的地方是26mm,最薄的是18mm

网友:
你太扯了,CR12会调质,
一般用980热处理,380回火1小时,不能低于380也不高于420这个要控制好,不然料易碎,也不能超1小时,超时间,硬度会降,然后180-200加火3小时,随炉冷却,一个就是自己买的马弗炉自己烧,为什么要自己烧?温度过高,时间过长会脱碳,
以前我是650度1小时,980度1小时,油冷,温度降到300左右,用380度回火1小时,冷到150度,再180-200度回火3小时,冲304也很爽,1MM厚半硬的304,能冲10000冲修刀口

网友:
这货,别太逗

网友:
加热温度950-980℃,空冷箱式电阻炉保温时间2H/100mm,油冷。回火温度650-700℃《根据硬度要求》。

网友(2022-10-24):
Cr12MoV还能调质吗

网友:
没有特殊需要的话,不进行调质处理,球化退火处理就可以了。湛火和调质不要混淆了。

网友:
调质是可以的,只是用的少

网友(2022-12-27):
CR12和CR12MOV是不同的

网友(2023-03-22):
一般是做淬火+低温回火 HRC5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