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转CAD

楼主(2022-06-20):
SW2018转CAD。CAD图纸字体颜色变成黄色,打印出来黄色字体不显示,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可能是打印机没有这种字库

网友A:
是不是你CAD里黄色的字体图层设置的是不打印?

网友:
看下图层设置

网友:
打印可以设置成黑白的,不带颜色打印

网友:
设置成黑白色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CAD里黄色的字体图层设置的是不打印?

试过不是打印设置,就是SW转CAD映像文件的问题,但是文件改了尺寸线也跟着变了

网友:
还有转换后文字颜色属性是不是255.255.255的透明色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CAD打印?SW转CAD.转换后的图框咋看咋不舒服.做个CAD标准图框用来替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CAD打印?SW转CAD.转换后的图框咋看咋不舒服.做个CAD标准图框用来替换吧

公司内部直接工程图格式就可以,有些要外发图纸要转CAD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内部直接工程图格式就可以,有些要外发图纸要转CAD

外发的图纸不需要你的图框..能分得清图号. 线条比例正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