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2022-06-20):
这两种标注方式有什么区别?公差范围是一样的,可以完全互相替代吗?

网友:
是一样的,可以替代,这个你说了算,不要管什么国标,各行各业都有些业内标准,精度很高了,我做机加工的,因为农村来说,从小就是以丈为单位,公分为误差,这两个都可以的

网友:
当然不行了呀

网友:
数据是一样的,上面给出了公差范围,下面强调了公差范围,具有同等法律效果;

网友:
理论来讲就是个公差, 但到车工大不一样. 如果是直径20+0.1在话车工很容易出错,车基准尺寸20,再+0.1就车不出来了

网友(点评):
这个有道理

网友:
不一样。: @- R$ N% R$ B" n
名义尺寸不同,在设计上是不同的。作图时,一个20,一个20.1。只是加工效果一样。

网友:
还是按第一个标,取整比较不容易出错

网友:
都中将了,还能这样水呀。

网友:
对的,名义尺寸不同。虽然结果一样,但是性质不同。

楼主:
学习了,我把名义尺寸的概念丢了。。。

网友:
魂(名义尺寸)不一样。

网友:
对机加工实际操作是一样的,对设计来说是不一样的,设计的基本尺寸差了0.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