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开袋专用吸盘吸不住塑料薄袋的问题

楼主(2022-06-20):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提供一组机构:从一整包塑料袋中用吸盘取出一个,然后再用吸盘把袋子开口。遇到的问题是吸盘总是吸不住袋子,有时候是取袋瞬间失败了,有时候则是在移动的过程中袋子掉了目前用的取袋吸盘是蓝色的,开口吸盘是白色的。是选的吸盘不对吗

网友A:
如果不是吸盘的原因。那就要考虑下灰尘,或者负压了。看图片。产品是不是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吸盘的原因。那就要考虑下灰尘,或者负压了。看图片。产品是不是太重

灰尘倒是还好,物料就是装金属零件的塑料薄袋,比较软,吸起来之后吸盘周围会自然下垂,平移过程中由于有下垂的袋面,空气阻力会让袋子掉下来

网友B:
吸盘是不是选错了?另外是不是有静电之类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运动时风阻把产品吹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盘是不是选错了?另外是不是有静电之类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运动时风阻把产品吹掉了?

吸盘我买的商家说是开袋专用的,风阻是目测出来的,速度一块就容易掉,静电这一块应该是有的

网友B:
能看看你的结构吗?把图片截图发上来帮你分析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吸盘我买的商家说是开袋专用的,风阻是目测出来的,速度一块就容易掉,静电这一块应该是有的

看样子是吸盘过小,发生器也选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看看你的结构吗?把图片截图发上来帮你分析下

大概就是这样

白色是开口用,蓝色是取袋用

白色是开口用,蓝色是取袋用

网友C:
这种吸盘不好用   我以前做过一个项目  当时也是选用的这种号称专门吸塑料袋的吸盘 一点都不好用  直接换成普通的橡胶吸盘贼拉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吸盘过小,发生器也选小了

真空发生器我选的是v-30的,供四个吸盘,吸盘是zp3p-30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吸盘不好用   我以前做过一个项目  当时也是选用的这种号称专门吸塑料袋的吸盘 一点都不好用  直接换成 ...

我感觉白色的那种效果要比蓝色的好,橡胶的我没有试过,但我感觉太硬了,塑料袋又比较软,吸附效果可以吗

网友D:
在一些技术要求高的场合,建议选择好一些的品牌真空产品,不要贪便宜。

1. 蓝色取袋吸盘,无法稳定抓取袋子,说明吸盘唇边密封性能不好,材质偏硬。国产仿制PIAB开袋吸盘的常见问题;

2. 蓝色取袋吸盘,高速无法稳定抓取袋子,说明真空流量不足。国产真空发生器的耗气量偏大,压降导致流量不足,高速移动时吸盘唇边无法密封保证抓取效果;

3. 白色开袋吸盘,无法稳定开袋,说明吸盘唇边密封性能不好,材质偏硬或选型(结构)不合理。国产仿Coval吸盘常见问题。

网友E:
吸盘只吸前端PE袋垂落,高速风阻大.PE袋四个角都用吸盘,效果应该没问题.或者你先用大口径的吸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一些技术要求高的场合,建议选择好一些的品牌真空产品,不要贪便宜。

1. 蓝色取袋吸盘,无法稳定抓取 ...

这种吸盘我也在网上看到过,因为案例图片里面都是吸的硬袋子,没有软袋子的案例,所以没有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吸盘只吸前端PE袋垂落,高速风阻大.PE袋四个角都用吸盘,效果应该没问题.或者你先用大口径的吸盘试试

四个角都是1有吸盘的,照片可能没有拍到,取袋,移动过程中前两个吸盘和后两个吸盘都出现过袋角掉落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个角都是1有吸盘的,照片可能没有拍到,取袋,移动过程中前两个吸盘和后两个吸盘都出现过袋角掉落的情 ...

那就换风琴形的吸盘试试了...如果你这是利用移动鼓风扯开袋子的话..考虑减速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吸盘我也在网上看到过,因为案例图片里面都是吸的硬袋子,没有软袋子的案例,所以没有使用过

PIAB 的F33、F26就可以解决了,国产仿制的只是仿了外形,材质、唇边是核心:

顺便提一句:
开袋的时候吸盘对开,但是需要错开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AB 的F33、F26就可以解决了,国产仿制的只是仿了外形,材质、唇边是核心:

开袋吸盘错开我有考虑到,取袋吸盘用的是这种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开袋吸盘错开我有考虑到,取袋吸盘用的是这种的

刚看到别人的设备,也都是用的我现在用的白色吸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到别人的设备,也都是用的我现在用的白色吸盘

客户案例上可以看到,吸盘配套管路应该是8mm,没有额外的高度补偿杆,依靠吸盘波纹弥补高度差变化。
而你现在的应用中,配套的国产杆子,泄露是否确认过?配套的发生器流量是否满足?系统压力是否有压降?

不同的袋子,其厚度、光滑程度和变形程度都有差异,即使同一款吸盘,不同袋子的开袋效果也不一定百分百合适。

网友(2023-01-12):
引用 楼主:
刚看到别人的设备,也都是用的我现在用的白色吸盘

效果如果要好,还是看看PIAB的软唇边吸盘,如piGrip、MX、BGX、BL、RBL 系列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