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表面处理

楼主(2022-06-20):
1.带轮铝合金,表面处理用氧化或者发黑,那么跟同步带接触的部分,长期摩擦以后,氧化或者发黑会失效掉怎么办?
2主动带轮跟电机轴用键传动,带轮孔与轴之间用H7/h7配合是否合适? 我发现大部分孔和轴的配合我都采用H7/h7,不知道对否

网友:
铝表面的氧化层本来就是耐磨的,长期摩擦,坏的也是同步带,就算同步轮氧化层掉了,也影响不大,最多精度差一点。公差你用键了配合一般是H7/h6吧。H7/h7怪怪的,能不能用,也能用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是电机轴,那个h7应该是出厂就定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