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线双动力的影响

楼主(2022-06-20):
皮带线只是主动端施加动力,负载太小。两端都用动力滚筒,主动从动都施加动力有什么影响吗?' o* Z4 ?- Y: p3 t. J

网友:
皮带传动,其实靠的是摩擦力。F=μ*FN

网友:
那些矿山用几公里的皮带输送机应该会装2个或以上的主动滚筒,应该没啥问题。这种短机两个动力滚筒要转速一致。楼主为何不用一个动力滚筒后面加根托辊增大包角?是电动滚筒的动力不足还是有其他原因?

网友:
考虑增大摩擦力吧

网友(2022-07-27):
增大摩擦力确实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