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不正经的solidworks基础课⑩

楼主(2022-06-20):
  今天来点儿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热知识——。
  【正视于】是solidworks中非常高频的一个命令了,基本用法有三个:

  A1、先说一个最“俗”的,就是选好一个平面后直接点【正视于】,这个面就会翻转到朝向屏幕的角度。

  A2、除了平面,我们还可以选择圆柱面圆锥面,此时【正视于】会使圆柱或圆锥的中心轴线与屏幕垂直

3、另外,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特征,此时【正视于】的是创建该特征的草图平面

  B、有时候选择【正视于】之后,出现了模型上下颠倒、倾斜这样的情况,可以通过多选来解决。按下Ctrl,依次单击两个面第一个面是我们要正视于的面,第二个面是要朝向屏幕上方的面。

、另外还可以用懒人模式,在模型模式下,啥也不选,直接【正视于】,按官方的说法叫“将模型正视于最接近的整体 XYZ 坐标而进行定向”,我不理解,但我大受震撼。简单测试了一下,没有啥规律可言,所以可能是个废技能(也可能是我打开方式不对,欢迎指正)。

  此外,系统默认的【正视于】快捷键是Ctrl+8,模型模式下可以直接用回车键代替。当然用鼠标直接点工作区上方的图标,或者按下空格后呼出视图工具栏再点击都完全ok。

网友A:
直接正视于,就是你把图转到看起来差不你想要得那个视角。直接一个正视于,它就标准过去了,贼好用。

网友(点评):
这个跟软件版本有关系,高版本的【正视于】逻辑变复杂了

网友(点评):
俺也是这样干的

网友B:
最后一个,前视基准面

网友(点评):
测试结果并不是。

网友:
一直用的最俗的

网友(点评):
简单粗暴的往往最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正视于,就是你把图转到看起来差不你想要得那个视角。直接一个正视于,它就标准过去了,贼好用。

正解

网友:
设置下快捷键更好用

网友:
学学可以!

网友:
喃们大脸银

网友(点评):
你故意“戈了”是不是?^-^

网友(点评):
您是不是想请我吃饭!? (/^▽^)/

网友:
鼠标笔试 8个或12个 视图 一步到位,它不香吗?

网友(点评):
鼠标笔势我改成常用的特征了……

网友:
高手如林啊

网友(点评):
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应景地来一句——大家好,我是“如林”^-^

网友:
没想到一个正视都有那么多方法

网友(点评):
sw里还是有不少小细节的

网友:
很实用的功能,大侠有没有solidworks官方的教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个,前视基准面

那就说来话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