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销孔公差该如何选择

楼主(2022-06-20):
直径4毫米的定位销用孔,销子公差h8,孔公差为H8(没敢用H7/m6,主要是怕安装难度大,加工精度也高)
问题来了:两个距离16的孔中心距公差多少合适?
还有这两个孔的平行的公差该如何确定?

网友:
有问题找百度,看夹具设计手册

网友A:
孔间距的上下公差要小于轴孔的上下公差吧,就是H8-h8的间隙。别整那么麻烦了,直接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间距的上下公差要小于轴孔的上下公差吧,就是H8-h8的间隙。别整那么麻烦了,直接配做。

你说的我看见了公式,可是间隙为0,怎么搞?这个公式好像只能用于间隙大于0的情况;
如果最小间隙为0,就不适用了

网友:
多翻翻气缸的样册,SMC的滑块气缸安装都是需要销孔定位的。气缸本体上留的是一个圆孔,一个长腰孔

网友:
无脑标±0.02

网友:
单孔销可以全先做好,双孔以上,除非公差放大,否则还是配做吧

网友B:
看了这么多回复,发现现在的工程师都不看设计手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这么多回复,发现现在的工程师都不看设计手册了

第一次搞这种精密的东西,不知道看什么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