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往复运动机构下面是什么原理啊

楼主(2022-06-20):
如图,下把是螺旋副吗,我感觉又不对,不知道下边的连接是怎么一回事,有高人解答下吗?

网友A:
和往复锯  ,  破碎锤   很多电动工具  都是这种结构。。 球头铰链

网友:
下面是个偏心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往复锯  ,  破碎锤   很多电动工具  都是这种结构。。 球头铰链

Sawzall,往复锯

网友:
看着像个西瓜切掉两边的球,然后斜着加工在棍上,外面的球套,就会开会摆动

网友:
转轴上斜着插一根轴就可以。

网友:
看上去下面那个像是做了一个绕8字的槽凸轮吧,我想这个结构最符合了!具体的还真没看到过,机械结构真的很神奇!

网友:
??看大神回复

楼主:
往复锯是连杆,不是这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往复锯是连杆,不是这种

参看你的图片英文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看你的图片英文名

我知道,是wiki百科下载的,确实是这个分类,可能放错了 。这应该是斜盘柱塞泵的原理,往复锯是 曲柄 连杆

网友:
我想知道下轴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
应该就像一个轴承内圈和轴不同心,夸张的斜着装在轴上呈现出来的效果

网友C:
偏心轴往复运动机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64y1s7h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心轴往复运动机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64y1s7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