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

楼主(2022-06-20):
已知柱销联轴器外圆直径195、轴径60、柱销直径20.求教大神,联轴器与轴连接轮毂外圆直径怎么确定?

如图所示

联轴器示意图(cad2pdf).pdf

联轴器示意图

网友A:
你把图片直接贴出来才会有人帮你~
下载附件会扣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图片直接贴出来才会有人帮你~
下载附件会扣分。

好的谢谢!

楼主:
已知柱销联轴器外圆直径195、轴径60、柱销直径20.求教大神,联轴器与轴连接轮毂外圆直径怎么确定。

网友:
|天道酬勤666发表于 06-20 22:20 本帖最后由 天道酬勤666 于 2022-6-20 22:25 编辑

已知柱销联轴器外圆直径195、轴径60、柱销直径20.求教大神,联轴器与轴连接轮毂外圆直径怎么确定。

柱销联轴器是标准件,标准件都可以去行业领先的公司官网查一下该公司的产品规格表,有些公司是会附带使用条件和选型规格!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给生产该产品的公司打电话,让他们提供一下尺寸

网友:
如果自制,那就轴销内外各留10mm空,算下来轮毂外径115,内孔60,轮毂单边27.5,,,,

网友:
查联轴器厂家样本或国家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