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与蜗轮蜗轮滚齿加工的区别

楼主(2022-06-20):
如题,机械小白求教:斜齿轮滚齿加工,是否只要轴向走刀即可?
蜗轮滚齿是否只需要径向走刀即可?
打比方一个毛坯,厚度是17mm,成品齿高6mm,是不是意味着滚成斜齿轮的加工周期要比蜗轮要长?

网友A:
同样大小的毛坯,加工周期取决于模数和齿数,斜齿与蜗齿加工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刀的牙形!

网友:
我所看到过的加工方法,就是楼主叙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大小的毛坯,加工周期取决于模数和齿数,斜齿与蜗齿加工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刀的牙形!

齿数模数一样的情况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