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Simulation 焊接件分析问题求助

楼主(2022-06-21):
求助各位大侠,一个焊接件梁单元做静受力分析,连接接触关系总是报警,同一个零件,有时候能分析出来报告,有时候刷新下就无法分析出来报告,报警你内容是:全局接触,接榫处的横梁轮廓无法压印...   请教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A:
会不会是结构太复杂,导致接触关系不正确?把一些不相关的几何结构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结构太复杂,导致接触关系不正确?把一些不相关的几何结构去掉试试

因为产品是焊接件,只要一种穿透,全局关系,没有加其他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结构太复杂,导致接触关系不正确?把一些不相关的几何结构去掉试试

只有默认的穿透关系,其他我都没有添加

楼主:
引用 楼主:
只有默认的穿透关系,其他我都没有添加

提示出现这个内容,百度搜索不到解决方案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也是没找到解决方式。。最后用拉伸从新画一个,不用焊件结构

网友(2024-09-10):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用实体做呀

网友:
外形尺寸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