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孔公差

楼主(2022-06-21):
如图所示,1.这两个10的定位孔1和3 要配圆柱销定位,相对于190的边为基准线,这个190应给给公差多少合适? 两个孔之间的距离100应该给公差多少合适?10的定位孔本身应该给多少公差合适
2.定位孔3和4相对于基准给多少公差合适?
3.墙板用的材料是Q235,表面处理是烤漆或者发黑;我想问下,烤漆或者发黑以后影响尺寸公差吗? 比如上面个的190,标注公差是190+0.02,那么这个公差是指烤漆前的尺寸还是烤漆后的尺寸呢?  如果是烤漆前的尺寸,那么烤漆以后实际上水平的基准就变了呀

网友:
这个公差要看配合零件,整个设备或者系统需要达到怎样的精度来定的。高精度的一般两个销基本都是装配调试后配做的。一般使用,一个零件过盈或过度配合,另一个间隙配合,或者一个圆柱销一个扁销等等。与另一个零件的尺寸配对标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网友:
这个公差给多少要看另一个配合部件的容差率是多大?否则单方面谈一个零件的公差意义不大;

有条件用多轴机床做,一次装夹满足你所有需求,公差都可以省了,

你提的问题 一般标个+-0.1就可以了,

烤漆或者发黑 前者影响比较大,后者很小,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