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长度的公差

楼主(2022-06-21):
1.如图,轴两端的轴承的固定左边是游动端,右端是固定端,问下这个长度1350需要给公差吗? 不给可以吗?
如果给了,那么给+0.1还是-0.1呢?
2.轴选用的是45#调制,然后镀铬处理,支撑端的轴直径给的是45h6的公差,(0,-0.02) ,那么加工人员加工以后满足了这个公差,如果再度3丝厚度的铬,那公差怎么满足?怎么保证h6的公差?

网友:
h6应该是镀后磨出来的,然后轴肩要给公差的话可以给负差

网友:
长度公差没问题,就是测量方法了

网友:
长度公差看装配是否有影响,长点短点没影响的话可以不标或者公差适当放大,降低加工难度。

网友:
长度1350毫米可以不给公差,因为左端的轴承位是游动的,没有其他的限制,为了加工成本可按未注公差考虑。为了左端轴承能够用卡圈顶紧,图纸上标出轴长24及公差就可以,不必考虑轴长1350毫米尺寸,因为1350毫米轴长尺寸是封闭环,最终形成的尺寸。
轴径尺寸公差可以在技术说明中写出,镀层厚度要求,哪个是镀后尺寸,机加工时应予考虑等。

网友:
24给了负公差,1350就没有必要给公差了。轴用挡圈按照规格查技术手册里面有卡槽的建议尺寸和公差。

网友:
线性尺寸公差是有规定的,过去好像叫长度尺寸公差,+/-0.5就属于精密级了,+/-0.1不专业,学过测量理论的都知道这个用钢板尺即可! 屏幕截图 2022-06-24
镀的问题可先可后主要是看你的设计,加工后留量再镀至公差,或加工后留量镀后超过公差然后再磨削到公差都可,考虑到LZ选的h6还是选镀后磨比较可靠。质量和费用要高于前者!

网友:
图纸上的,尺寸,尺寸公差,形位公差均为表面处理后的要求。这是国家规定的。怎么保证最后零件的公差这是加工要考虑的

网友(2022-08-06):
1.1350给负公差,精度不高可以给大点,但必须给,避免误差太大影响装配;
2.怕人误解了,技术要求可以加一句,图示尺寸均为镀后最终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