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里手工加的旋转符号,怎么删除?

楼主(2022-06-21):
如图,之前的一个工程图,上面分子里的旋转符号是手工添加的,
现在视图不用旋转了,想删除,却无法选中这个符号,怎么办?

网友A:
把原来旋转的视图删掉,重新做下剖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来旋转的视图删掉,重新做下剖视。

谢谢哎,这个软件细节真蛋疼,动不动就要重新搞一遍

网友(点评):
这明明是你操作不当造成的,既然视图不需要旋转了,理所当然是把自动生成的旋转视图删掉,这样旋转符号当然就没了

网友(点评):
像你这种多次发表类似软件像大保姆一样照顾你的思想在任何软件都不会实现

网友B:
转成DWG格式,手动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成DWG格式,手动删掉

我们加工只用PDF,不用DWG

网友B:
你再转一次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转一次不就行了。。。。。。

那就脱裤子放屁了,dwg文件字体会比SW的宽,超过表格了

网友:
放个屁你还嫌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