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机构的可行性及整改意见

楼主(2022-06-21):
图示一个机械定位以及制动结构,采用的是直流电机,求大佬指点机构的可行性及整改意见

网友:
你确定你描述的问题别人都能理解?

网友:
楼主要在工作中这么说话,还能奇迹般的继续上班。
说明贵司真找不到人了

网友:
停得不够准,采用槽形光电的结构会更好

网友:
看了半天,猜是不是管做旋转,限位开关定位?电机也只能猜到大概两个位置,问题描述的太模糊了

网友:
做成可调的吧

网友:
开关不是这种位置用的~~~~~~···.
电机旋转限位、角度、速度都未知~~~~~~···.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电机带负载旋转,然后通过底部的钣金触发限位开关定位?一般情况下直线或旋转定位可以通过槽型光电开关实现,限位开关用钣金去压,定位的准确性及一致性太差了。如果负载的惯性很大,很可能钣金件折弯角度会发生变化,这样定位就失效了。

网友:
一过冲,开关就OVER了。
啥,直流电机不会过冲,哦,那肯定有黑科技。

网友:
看不懂,等待大佬解说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到咋工作的,这开关咋这样装啊

网友:
很少见拿这种微动开关来这样当限位的,没有精确限位的功能,设计原理上应该有问题

网友:
我估计能看懂的没几个